楼主(2007-03-28):
现有2条气压调节管路,分别叫高压调节管路和中压调节管路。高压管路上有2个调压阀(分别给定,通过PID进行调节)进行两级调压,中压管路上有一个调压阀。要求高压管路和中压管路可以分别启动调节,也可以同时进行调节。
请问:这个控制程序能在一个PLC通过1个OB1完成么?还是必须用2套PLC分别对其进行控制

楼主:
我的问题也就是说用一套PLC可以分别控制这3套调压阀,即可以3套调压阀同时工作,也可以在某时间内只有一套调压阀工作。在一个OB1中能实现么?

网友A:
完全可以!

楼主:
请问第二楼,这样下来一个执行周期大约有多少毫杪?

网友B:
这个在一个周期完全可以解决了,你这还只有三个调节阀,在大的工程的,几十个也是有的,只不过你调节的时候关键是要了解一下工艺条件这才是主要的.三个字"没问题"
QQ:532041916

网友C(2007-05-16):
这个当然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