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LC的数据问题

楼主(2007-03-28):
我最近在一个西门子S7-200的PLC程序中看到下面这种输入数据:
请问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了

网友A:
是一个MOV指令!把一十六进制的数输出到M37.0-M37.7的块当中!

楼主:
我是想问16#97是什么意思??多大的数据??
16进制的97吗??

网友B:
16进制的97,换算成十进制是151。

网友C:
对啊!16#97就是10#151(9*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