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Developer8安装

楼主(2007-03-28):
三菱GX Developer8安装后无法创建工程,不知是何原因?已使用5个从不同地方下载的文件,均是如此。

网友A:
那就是还没破解成功吗?等段时间吧

网友B:
在哪里下的文件呢?

网友C:
是不是安装的时候选择了监视模式

网友D:
樓上兩位說的對,再確認:

  1.是否是完整的可安裝文件

  2.安裝時可能選擇了監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