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8):
我想知道FOR NEXT两个指令怎么用的?

比如说,FOR K30......NEXT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是執行for和next之間的程序,如你上面所說就是30次了,書上都有的

网友B:
循环30次后跳出;

楼主:
是不是就是说程序扫描到这里时,循环FOR和NEXT之间的程序N次,
然后再执行后面的程序?
比如说我在FOR和NEXT之间的程序是:LD X10 OUT C10 K30
程序运行到FOR这一步时,X10如果置位,是不是就是说计数器会变成30次???

楼主:
但是我用软件仿真的时候,却不是这样的喔,
仿真的结果和平时没有加上FOR和NEXT一的区别都没有,
有没有人用过这一对指令啊?可不可以告诉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