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求助!

楼主(2007-03-28):
有三个电机M1、M2、M3,都有启动和停止控制按钮,要求实现前级电机不启动,后级电机无法启动;前级电机停止,后级电机才能停!也就是说M1启动了M2才能启动,M2启动了M3才可以启动。请注意:停止的时候是M1停止了M2才能停止,M2停止了M3才能停止。请高手指点。

楼主:
如果能发邮件告诉我最好,呵呵angell_g@163.com,谢谢各位高手啦!

网友A:
这是5台电机的程序。此种电路称之为电路优先启动电路
LD 0.00
OR 10.00
ANDNOT 0.01
OUT 10.00
LD 0.02
OR 10.01
ANDLD
ANDNOT 0.03
OUT 10.01
LD 0.04
OR 10.02
ANDLD
ANDNOT 0.05
OUT 10.02
LD 0.06
OR 10.03
ANDLD
ANDNOT 0.07
OUT 10.03
LD 0.08
OR 10.04
ANDLD
ANDNOT 0.09
OUT 10.04
END(01)
程序发在你邮箱

网友B:
[原创]我用三菱FX,是这样编的。
我用三菱FX,是这样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 0.00
OR 10.00
ANDNOT 0.01
OUT 10.00
LD 0.02
OR 10.01
ANDLD
ANDNOT 0.03
OUT 10.01
LD 0.04
OR 10.02
ANDLD
ANDNOT 0.05
OUT 10.02
LD 0.06
OR 10.03
ANDLD
ANDNOT 0.07
OUT 10.03
LD 0.08
OR 10.04
ANDLD
ANDNOT 0.09
OUT 10.04
END(01)
程序发在你邮箱

这个程序是前级电机不启动时,后级电机无法启动;前级电机停,后级电机也都停的程序吧?这样的程序我会编很容易。但是我的题目是说后级电机必须在前级电机停止的情况下才能停止。请注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三菱FX,是这样编的。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呵呵

网友C:
书上有这样的例子

楼主:
书上没有!我找过很多资料了!请注意:停止的时候是M1停止了M2才能停止,M2停止了M3才能停止。

楼主:
看来是没人会呵呵。我去问老师了。

网友D:
我对plc一壳不通,那为高手能告诉我LD 0.00物理上做了什么么

网友E:
这个用keep指令就可以实现啊。把M1启动输出位作为M2的启动条件,M1的停止状态作为M2的复位条件。
另外,10楼问LD 0.00物理上做了什么?物理上什么都没有做,只是说明这里的条件是当0.0输入位接通时,后面的电路导通。

网友F:
LD 0.00
LDNOT M1
KEEP(011) 1.00
LD 1.00
AND 0.02
LDNOT 1.00
ANDNOT 0.03
KEEP(011) 1.01
LD 1.01
AND 0.04
LDNOT 1.01
ANDNOT 0.05
KEEP(011) 1.02
M1,M2,M3启动按钮为常开  停止按钮为常闭

网友G:
你加我QQ,我教你,416532912

网友H:
专业工控设备维修.PLC编程找<深圳市精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55-21031920
联系人:吴先生
中文网址:中国电路板维修网.CN
地址:深圳市赛格电子广场6楼

网友I:
LD 0.00物理上为输入模块的00号输入口也就是第一个输入模块的第一个输入口

网友I:
LD 0.00
LD 0.02
KEEP(011) W0.01
LD W0.01
OUT 1.00
LD 1.00
AND 0.03
LDNOT 1.00
AND 0.04
KEEP(011) W0.02
LD W0.02
OUT 1.01
LD 1.01
AND 0.05
LDNOT 1.01
AND 0.06
KEEP(011) W0.03
LD W0.03
OUT 1.02
这样的梯形图就能用了

网友J:
你看一下附件的程序是否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我模拟过,应该和你说的是一致的
如有问题,请致电021-50509988-2118(曹云冲)

网友K:
书上大把这样的例子

网友L:
这个并不难 自己动脑筋比在这里问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