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9):
信老师:请问压力敏感元件是怎么分类的?我手上有一只坏的压力敏感元件,型号:CO2256-04,100BAR,请问是哪个厂家生产的或哪里能买到啊?谢谢!!!!

网友A:
1bar近似等于1Kg/cm2,找100Kg/cm2的压力敏感元件即可.或10Mpa即可.

楼主:
谢谢信老师的帮助!!!我是成都的,一般在哪些市场上买得到?

网友A:
直接买0~10Mpa的压力变送器即可.一般都是二线制的,输出4~20毫安.生产厂家很多,到处都可以买到.

楼主:
信老师:我是想买压力敏感元件,把我的压力变送器修复,以降低成本啊!我们单位上有上千只这样的传感器,都是工人师傅们使用不当而损坏敏感元件,如果买新的话实在是太贵,再说新的买回来,说不准他们两三天可能就坏了。哦,对了,我们是搞水泥灌浆的,大部分都是油浆隔离器漏油,水泥浆直接接触传感而损坏的。还得请信老师帮忙给解决一下!!!

网友A:
压力敏感元件的参数不会与原来的一样,再加上你并不了解原来的参数,怎麽选型?
况且,压力变送器修复时你又不具备相关的标准压力发生器,又怎样保证修复的压力变送器的准确度?
要想修复,把损坏的压力变送器送到相关生产厂家进行修复,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哦,先谢谢信老师!

网友B:
你什么公司的?我可以帮您看看

网友C(2007-04-28):
我想了解一下楼主的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不知道楼主可否赐教?电话13378461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