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9):
初步想选用OMRON的PLC和变频器,还有其他一些监测元件。
我提供控制流程图,大约有2到3台PLC组成系统。
想先做下工程预算。谢谢回复!

网友A:
發流程圖過來,一起看看

网友B:
要看复杂程度

网友C:
发下流程图先

网友D:
我习惯用三菱的PLC,如果考虑用三菱的话,把流程图发过来我帮你看看,
 PXW79@126.com

网友E:
一般可以根据你的I/O点数来确定,还有其他如有无串口通讯,模拟量等!

网友F:
发下流程图
wenkid7910@163.com

网友G:
发下流程图
zengbin1982@126.com

楼主:
控制流程图还没做出来呢,去年看到OMRON的最新型号的PLC,感觉不错。今年准备做了,想调研一下先。初步想用一台PLC,配PT人机界面。另外还要控制不到10台的变频器。

网友H:
看复杂程度,本人用过OMRON CS,CJ,C200,CPM,CQM 一些中小型PLC

网友H:
看复杂程度,本人用过OMRON CS,CJ,C200,CPM,CQM 一些中小型PLC
hnsxywjm14@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