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的画面制作

楼主(2007-03-29):
用PROFACE制作的画面,如何转到下一个画面啊,请各位指教.我急需
              谢谢了.我的邮箱  ruzhoujie@126.com

网友A:
有画面转换功能的按钮,也可以通过数据寄存器改变画面.

网友B:
用功能按钮作

网友C:
楼上说的对,用功能按钮,然后选那个go  to  screen

楼主:
再次请教各位老前辈:用PROFACE制作的画面,如何转到下一个画面啊,请各位指教.
  上面所说的画面转换按钮在什么里面,可否给我讲的更详细一些,我刚接触这方面的东东.
                                                                                          谢谢了

网友A:
GP会与PLC有一个20个字的交互空间,以三菱为例,系统默认是从D0开始到D19这个20个字的空间,一旦指定,这些字地址是不能被PLC程序占用的,请注意,否则通讯会出错!!!
  这20个字的具体用途有一个表格说明的,具体的请看相关手册,D0到D19与GP的内部寄存器LS0到LS19一一对应,相互映射。其中LS 8是用来翻转画面的,为了实现PLC翻转画面的功能,可以在PLC程序里对相应的D8赋值,比如当条件满足时,要翻转到第8个画面,可以写:movp d8 k8,这个赋值要是瞬间的,不然这个地址没有释放出来的话,画面就不会动了。

网友D:
5楼的兄弟是高手啊,
     有让我进长了不少..谢谢/

楼主:
谢谢5楼的兄弟,你让我明白了好多,谢谢

网友B:
5楼说的方法,是在自动换页时用的,如果在人机上切换画面,还是要用功能按钮(在工具档里找)

网友E(2008-06-02):
小弟请问各位高人,谁有PRO-FACE的界面说明书,小弟想学又不会,所以仰仗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