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9):
OMRON有带速度反馈的变频器吗?
可否用PLC控制,给变频器改变数字设定来实现定速控制?这样一来,可能会比较麻烦和增加成本。

网友A:
变频都应该带的啊,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可以啊,你在PLC后面加一个D/A输出一个模拟电压给变频器就可以 了

楼主:
查了下资料,一般的变频器都不带速度反馈。特别是小功率的变频器更没有。
富士变频器的速度反馈作为选件,价格差不多是变频器的一半,也是够贵的了。
我现在要有4台电机要同步稳速,需要速度采样做误差调整,即PID控制。加选件价格高,用PLC的PID控制,又使PLC的负担过重。怎么办好呢?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 科比的变频器 是德国原装的在中国有公司和售后服务部
http://www.keb.cn/product_el/fs_el_c.htm
现在主要是F5系列

网友D:
我知道有一种,很少看到他的资料,SE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