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9):
在下工作现场有台安川616G5变频器,坏了需要更换,请问更换后是否需要重新调试,需要自学习吗?
    我试过将原先的程序上传到新备件中,可是运行时会出现溜钩的现象。
    请专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如果是工作在矢量控制模式,最好是要自学习,否则效果一定不会很理想

楼主:
是V/F控制的。

网友B:
是不是同一个型号的变频器

楼主:
是同一型号的

网友C:
矢量控制: 如原参数对应电动机,已运行很长时间的话,建议重新做 AUTO TUING
             时间不长的,不需要重做!
             溜钩: 你是PLC控制的还是变频器外围端子控制的?
            如是由变频器控制制动器ON/OFF状态的话,请检查: 给制动器发送信号的开关
            信号参数就可,可以适当调大些!
V/F控制: 不需要AUTO TUING

网友D:
将主控板调换一下就不需要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