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指令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29):
我是一个PLC的初学者,一直买书自己自学.一开始学习PLC的基本指令,可能是由于本人有点拟电基础学起来道是得心应手.但最近学到了应用指令(三菱)却是一头雾水.总是搞不懂.

哪位兄弟有学习应用指令的心德或知道一些好的参考书,请给予指导.

盼回复!感激不禁!!!

联系电话:0571-86760474
E_mail:zhouxiaosan_007@163.com
         zhouxiaosan@huawei-3com.com

网友A:
应用指令要靠自己去实践理解,光是看书是很难弄明白的,如果有条件的话弄个PLC照着书上的程序去实践,就很快会明白的

网友B:
以前学过一点基本的应用指令,只知道加减、传送、移位这些,其他的没有条件、也就没去管它了。

楼主:
问:三楼的,你现在在从事怎样的工作呢?
  是从事PLC编序吗?应用指令实际工作中用的不多吗?

网友B:
以前是搞电工维修的,后来没做什么了。
一般程序中,会经常使用到应用指令,可惜我仅用FX编过顺控程序。
现在的热门:定位控制、通信、触摸屏等等,却一直没有机会看看。

可以举例,具体哪条指令吗,我知道的尽量说清楚,我不懂的,其他朋友应该也会回答。

网友C:
PLC的指令就多了,有的就用的很少,有的用得很多,我的意见就是先学会常用的,然后其他的也会“触类旁通”。要用的时候边看书边编程也可以。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D:
说到编程,大部份用到的都是顺控指令,就是你说的基础指令.应用指令使用频率倒还不是很高的,如果有需要用的地方再查手册也可以的.应用指令确实有些复杂,而且数量很多的,但不一定都用得上的,特别象近几年触摸屏的应泛应用,有很多指令还真是没有必要去学习的,如一些故障代码的输出指令等等.我的个人意见就是不要全部一下子掌握,用到的时候再看比较合适的.

网友E:
应用指令不但看书还要自己亲自去实践那,要不很难理会其中的意思,我开是和你的情况一样都是自学的

网友F:
就是PLC 的资料多了
http://www.cdboc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