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9):
我想问一下变频器的上口有一个接触器和一个空开,这个接触器可不可以不用?
用起来有什么作用?   需要大家发表下意见

网友A:
用处不大

网友B:
哈哈,我用过,他们在外面用按钮控制接触器,从而控制变频器的供电,这样只是操作方便而已,但是我觉得根本没什么用,只是客户要求所以当时就做了~!

楼主:
真的没用吗??    这个接触器是不是应该可以保护变频器
如果变频器有报警的立即断开接触器 这样就保护变频器了??

楼主(2007-05-17):
大家来看看  给个建议 谢谢了

网友C:
3楼说的对,安全

网友D:
没有多大用处,变频器自我保护的功能很强。

网友C:
不能因为变频器本身的保护功能,就省掉应该有的保护,变频器的保护也是基于设定的参数和电流,电压,温度传感器的可靠,如果这些部件有问题就不能起到保护作用,比如,如果电流变送环节有问题,检测到的电流值远小于实际值,这时变频器本身的过流保护就没了,危险吧。

网友C:
变频器在报错时,及时断掉(大部分场合)进线电源我觉得还是很必要的

网友E:
突然断电又马上恢复的时候,就能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谢谢 看来还是有点作用的   尤其是用在大功率变频器上

网友F:
从安全角度来说还是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