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可以帮帮我啊~~

楼主(2007-03-29):
大虾,这是我用IR2110和IRF540搭建的H桥驱动电路。
输入的是PWM波,但IR2110的输入一直是HO约5V,LO一直是低电平。
为什么啊??

网友A:
这是UPS的输出电路???

楼主:
是直流电机的驱动电路~~

网友B:
不是很清楚IR2110的工作原理
但要完成电机的正反向驱动,两个IR2110应该同相输入,反相输出才对
将其中一个的输出端子调换一下也许能解决问题

楼主:
IR2110的Datasheet上说输出是跟随输入变化的,所以输入是高电平输出也应该是高电平。
其实我在刚开始加PWM波的时候电机工作了一下,后来不知为什么不行了。
谁帮帮我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_^

网友C:
问题解决了
説説看是如何解决的 让各位好友共享 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