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请教

楼主(2007-03-29):
PRO-FACE触摸屏,我想制作一个根据存贮器内容在同一个位置切换显示工作步骤(中文文字)如D20=1显示"准备"D20=2显示"工作1"D20=3显示"工作2"请高手指教如何制作?

网友A:
用i-tag就可以了

楼主:
我试一试

楼主:
没有找到i-tag

楼主:
指画面不变,文本变化

楼主:
是指画面不变.中文字内容变化.如当D20=1时B1画面显示"准备"当D20=2时B1画面显示"工作1"当D20=3时B1画面显示"工作2"

网友B(2007-07-28):
用Message Display就完全可以实现了。

网友C:
楼上的正确

网友B:
如果状态更多的话可以用X-tag配合文本画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