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9):
InTouch与GE的Proficy Machine Edition上下位机用什么连!
哪位有这个软件的请与小弟联系,我很急的,谢谢谢谢大家!!
QQ183104676

网友A:
Proficy Machine Edition是用于给GE 的PLC或触摸屏编程的,Intouch上位监控软件,好象二者之间不用直接相连。应该是INTOUCH如何同GE的PLC相连吧。你具体是用什么通讯的,用485口选择INTOUCH的GESNP,用ethernet选择GEHCS,在DAServer IOServer的光盘里有

楼主:
对对,急了点所以写的也乱了点呵呵,下位机编程是用ME5.5的,上位机是Intouch的,通过以太网来通讯的
请问下楼上的你 有IOServer的最新版本么,我有的版本可能低了点
有的话能发我份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