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9):
我的PLC只有一个通迅口但已经与用在与触摸屏通信了。有时机器出了问题拔掉触摸屏的通信线监视PLC程序,但因PLC没有与触摸屏相连机器开不到机,无法通过监视PLC程序找问题。请问有没有既可以不拔掉触摸屏又能通过电脑与PLC连机的方法呢?我的触摸屏是Eview M500系列的,PLC是FX2n。

网友A:
你可以用串口调试软件(如Comcapture)在PC机上搭一个虚拟连接通道,通过PC机把PLC和人机界面间接的"连接"起来。这样就可以先用人机界面启动PLC工作(这时候人机界面和PLC处于连接状态的),随后再断开人机界面和PLC的连接,用PC连接PLC进行监控操作!详细使用方法可上网搜索文章“ComCaptureV2.0串口软件用于HMI和PLC连接调试的方法”,Comcapture串口软件可到上海博深网站上下载。

网友B:
三菱的触摸屏和PLC透明功能可以做到

网友C:
用台达的!PLC可以与触摸屏和电脑同时通讯!!如果想了解加我  QQ383482497

网友D:
中间加个集线器之类的就可以了啊!!

网友E:
如果你使用同一个牌子的plc和触摸屏就直接可以实现穿越了,也不需要什么其他附加配置

网友A(2007-08-08):
都有道理!

网友F:
请在PLC上加上一个422扩展模块可用于监控.及对PLC编程.费用也不是很大.做完后来下来下次用.这样的方式用来破解屏的程序也是很好用的.

网友G:
三菱的F940可以当手编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