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9):
类似与编码器的,但不是编码器,我想加在一个老设备的滚剪刀上,因为刀具的周长是一定的,通过测量转过的圈数测量出走过的距离,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最好是个独立的器件,带简单的显示器,直接显示走过的距离,请高手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用记数器,规格化一下就行了。

网友B:
計數器+接近開關就可以了

楼主:
能不能介绍一下怎么用?
其实滚剪刀的周长是知道的
现在只要知道它转过的圈数就行了
然后通过一个小的显示器显示出长度来

网友C:
用尺寸控制器,它带有2个接近开关,同时还可以监控实时尺寸,设置相应尺寸。1000元左右

网友C:
哦,还有机械式的计数器,做个丝杠如螺距2.5的加在电机后轴端,计数器使用相应的丝杠螺距。价格不祥。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介绍一下怎么用?
其实滚剪刀的周长是知道的
现在只要知道它转过的圈数就行了
然后通过一个小的显示器显示出长度来

能不能推荐一个
比如品牌,型号
我去电子市场没发现合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計數器+接近開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