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9):
西门子s7-300中,比如说要求PI为2点,我想问一下PI是什么意思?该怎样选择?

网友A:
PI是指从物理端口读入的状态,值随时随着外部信号的状态变化而变化;而I是从输入映像区中读入的状态,在一个扫描周期中不变。

楼主:
谢谢 我还是不太懂,那300选型中的那个型号对应的是PI

网友B:
正确地理解PLC的输入/输出映像区, 在编写S7程序代码时, 就能保持非常清晰的头脑!

网友C:
对于西门子软起动器问题,我公司最拿手了,若有问题可联络:0755-21919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