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9):
最近我手头有一个难题,需要请教各位大虾了,想实现普通的四极变频电机在100转/分时,转速误差稳定在+/-3转以内?

网友A:
非常容易!加编码器反馈,采用矢量控制。即VC控制方式,即可解决。转速误差很小,对于稳定负载,正负1转/分的波动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