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9):
一台潜水泵出现空载运转放在水里不能正常运转,转修后回来说已经维修好,线圈坏了,并说,这种电泵使用前将泵体加满水才正常使用,在泵体上端有两个螺丝说是加水用的,我怎么也是不理解,希望得到帮助,谢谢!!!

网友A:
要加油,不是水,这种水泵用的是双向动静环密封,必须加油,

楼主:
就是说卸开泵体上两个螺丝,往里面加油吗?什么油那?谢谢

网友A:
普通润滑油就可以,粘度小一点

网友B:
你最好查一下说明书,如没有就咨询厂家,我公司的多级深井泵加的就是水。

网友C:
液压油最好

楼主:
有厂家但是没有网站的,

网友D:
这是充水式潜水电泵,采用水润滑,使用前一定要向电机内注水!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注水式和注油式有什么区别?从外形上看

网友B:
你可以打电话到生产厂家去咨询。

网友E:
这是三级水冷式潜水泵,它的线圈用的是塑包铜线,短时间试机可以不加水,但是运行时必须加满水,否则会烧线圈.
方法是:打开电机上面的两个螺丝,从一个孔注水,当另一孔有水流出时即可把螺丝拧紧下水开机了.
再有就是潜水电泵千万不可不下水空转,否则也会造成电机升温过快而烧坏线包.

楼主:
谢谢,明白了,我还以为两个螺丝都需要灌水来或者油来

网友F:
要加水  我公司的多级水泵就是加水 最好是软水

楼主:
能否解释一下软水是什么含义?凉开水?

网友G:
这是一台充水的潜水泵!!用水冷却和润滑,充油的不这样

网友H(2007-05-31):
应该是加水的,

网友I:
这是充水的泵,用水的线圈是带塑料绝缘的,用油的线圈没塑料就是普通的漆包线,从外形上看不大好说,一般充油的比较小,充水的比较大.不过这台肯定是充水的.

网友J:
我晕,都乱说的什么啊,这就是一台水冷式的水泵,里面用的是防水线,如果不加水马上就会烧坏线的

网友K:
就按11楼说的办,没错,软水就是我们平时用的自来水。

网友G:
纯净水是软水

网友L:
自来水肯定不是软水。
纯净水严格的说也不是软水。软水是指将普通水中易生成水垢的钙、镁等离子用钠离子(用钠的居多,因为容易获得,成本低)置换出来后的水,称为软化水。而纯净水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如果只是过滤去除杂质,那当然不能不能够叫软水,如果是用蒸馏,那水中已经没有任何离子了。不过,蒸馏水也不会生成水垢。

网友M(2008-08-21):
蠕动泵 有吗?

网友N:
有的潜水泵确突是密封的,但最好用净水

网友O:
加变压汽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