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有功表都有什么作用那?

楼主(2007-03-29):
这种有功表是否直接将费用计算出来是吗?原理是什么?是否还需要遥控那?谢谢

楼主:
上图是左侧线圈
上图是右侧线圈

网友A:
分时计费,峰,谷,平电费率不同.

楼主:
是否通过遥控器进行功能转换?(峰,谷,平电费率不同),不太明白?谢谢信工具体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