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9):
有用过的吗?还有更新型号机型吗?

网友A:
看你用到?功能;单从机器讲------不错.

网友B:
最主要看你需要的功能;

网友C:
功能上比较强的,如果你用的上的话,性价比绝对是高。
但是如果你只用其中个别功能,那就不一定了。

网友D:
如果你能用到模拟量,这个机器的性价比,在现在的市场条件下,应该是最好的,而且在模拟量控制上,也比原来的要简单,很多东西只要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免去了初始化程序,另外这个机器在位置控制上也有很大优势,如果单纯使用数字量控制,那么这个机器没有什么优势,还不如用CPM2AH的,那个比这个便宜,最主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功能

网友C:
更新的即将上市,请各位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