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的问题

楼主(2007-03-29):
请问高手们,使用BCD码拨盘时,只须要用四个点,其余的点须派其他用途,用何指令限制(直接用BCD指令会占点数)

网友A:
你是一位BCD还是N位?
一位直接接;N位要用到输出N个.编段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一位BCD还是N位?
一位直接接;N位要用到输出N个.编段程序.
那不太麻烦了?三菱的只须(BIN   K1Y0)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可以把这4个位用MOVD指令移到另外一个通道,然后再用BCD指令转换。
麻烦你下次提问时把问题描述清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明白你想问什么

网友A:
你不要张冠李戴,你提的问题是"使用BCD码拨盘时,只须要用四个点"你这四个点我只能认为是四个输入点.
请问如果用BCD码拨盘输入00000000-99999999;8位数据你不用输出参与怎样实现????
三菱的能吗?
梦想-------->现实...........想不通
请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一位BCD还是N位?
 一位直接接;N位要用到输出N个.编段程序.
那不太麻烦了?三菱的只须(BIN   K1x0)就可以了!
写错了!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