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CP5611 和 CP5613 具体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3-29):
CP5611 和 CP5613 具体有什么区别
希望知道的同志能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A:
CP5611和CP5613都是安装在台式机中的Profibus/MPI通讯卡. CP5611无通讯处理器, CP5613有通讯处理器, CP5613的通讯速度大约比CP5611快5倍!

网友B:
速度上面差了不少....

网友C(2015-05-01):
用过5613,确实挺好的东西就是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