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9):
由于我们现在的厂房是租用的,所以供电线路跟旁边一家厂共用,只不过他们有一个独立的电表,而我们厂只能抄总表然后再减他们的表数,来算我们的电费,最近厂里要我在我们的线路上加装一个电表,这样可以算出我们的用电量及损耗,由于本人之前没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在这向大家请教应该采用什么接线方式安装电表,

我们厂一般一个月差不多要用好几千度电(一天八小时,每月二十六天班),这么大的用电量的话应该要经过互感器吧?应该选多大的互感器和电表呢?怎么接呀?

车间有三路线进入,我准备接三个表,有一路大概16平方,两路35-50平方的线,三相四线,

我们厂主要设备:烽火NBC500R二氧化碳保护焊机 四台  单台容量约 32 KVA<以后还会增加>

                  手弧焊十台,  单台容量约16KVA            5T电动葫芦 4 台

               空压机两台,每台电动机功率约15KW

           剪板机一台,功率约20KW

还有砂轮切割机三台,  车床两台,  铣床一台,

主要用电量大的就这些,现在想加装空开和电表,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欢迎指教,谢谢!

楼主:
晕哟,没人帮帮我吗?

网友A:
一月几千度
每天多少度
每小时多少度
功率为何
电流多大
开关有了
电表配套
不能按上面的计算
要按最大符合计算
可以看一下手册,装配车间系数为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