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9):
兄弟最近在做一个步进电机选购方案;最后细分结果达到惊人的128000步/圈。
且说在这个程度的细分上速度运行保证稳定,可靠性能够保证?
 希望楼下兄弟们给点意见?

网友A:
你的可能是5线制的步进吧     如果有这么多的话 速度会上不去的
需要速度的话还不如用伺服

网友B:
楼主应该是选择的五相步进带256细分的驱动器吧,其实对于步进马达来将细分的主要作用是使马达运行平滑,精度是其次的。每种马达都会有一定误差,只是看误差范围你是否能接受,我个人感觉欧美和日本的驱动器在高细分性能还是不错,国产的超过40细分就不敢说保证精度了。

楼主:
不是  是采用的两相1.8度马达,
640细分 。电机要求的是低速下状态稳定!  可能是50小时/圈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做过这方面低速下电机的控制??park的电机    GT系列的控制器

我听他们销售人员说  细分后电机控制精度会提高   但我始终表示怀疑?

网友C:
要保证一个好的效果,不仅驱动器要做到较高的细分,电机也要有很高的性能。如果电机不好再高的细分也是走不出来的。根据我的使用经验。普通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超过32细分的时候,电机基本上就走不出来了。

网友D:
这位仁兄说得对.

网友E:
是1万2千800/圈吧,哪有12万2千800的驱动器阿

网友F(2007-07-09):
如果要精度的话就不如用伺服如果只是要运转平稳那就足够了,,,,,一分钱一分货,要精度的就得要大大滴抄票,一切不要最好,够用就好了~~~~

网友G:
呵呵;
换成伺服吧;

网友H(2007-08-16):
我地个乖乖,选640细分,吓人呀,你的电机速度也真够"快"的.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I:
我们以前做过慢的,要求一小时运转两毫米,轴径15的,全套用日本Roze步进控制的,但是你这个似乎更慢,不好说能不能效果有多好。

网友J(2013-11-02):
怎么好像很多人对细分数很不熟啊
这个电机本身是200步的,每步是1.8°,然后驱动器是64细分,我用的驱动器也只有2,4,8,16,32,64细分数的,其他非2次方幂的细分数还没具体用过。
所以楼主最后说一圈的步数就是200*64=12800步

网友K(2014-12-25):
细分数越高,电机的转速就会变低,当然转矩也会增加。

网友L:
这个已经很常见了,肯定能做到

网友M(2017-03-10):
这么高的细分,得要用什么品牌的PLC啊!细分太高,吓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