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9):
请各位介绍一种可以将rm、rmvb格式直接转换成amv格式的视频转换器,谢谢!

网友A:
baidu知道里帮你找了一下,不知道行不行,你试一下吧!

网友B:
不知道amv是什么格式,但我想应该把rm的转换成avi,然后再转换成你要的格式应该更容易些。

楼主:
这样是可以,但耗时太长。

网友C:
超级转换秀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