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30):
Proface触摸屏和夏普PLC不能通讯,RS232C连接,

  传送速度:          19200
  数据长度/停止位:              7/2
  奇偶校验                偶数
  控制方式:          ER

  通信口
  串行 I/F切换:                 無
     RI/VCC(COM2):                        RI

有哪位朋友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

网友A:
屏与PLC的联线有问题吗?

楼主:
连线没有问题,后来发现好象PLC也要设置通信参数,而且要与触摸屏一致.
还在研究中...

楼主:
终于解决---!!
经过反复试验,终于解决.

总结:

触摸屏和PLC通讯(不管任何触摸屏任何PLC),两边的通讯参数一定要一致,至于有的朋友说奇校验,偶校验,7位8位,停止位1位2位,都没关系.两边一致就OK.几乎大部分问题都可以解决(当然线缆要没问题哦)

网友B:
呵呵,恭喜恭喜.
PS:有的参数是修改不了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