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人机[原创]

楼主(2007-03-30):
在HITECH人机编程中从一个画面到另一个画面如果要设置密码怎样在画面按钮中设置.

网友A:
可以通过增加一个密码画面

楼主:
可是密码级别不对.

网友B:
设定用户等级,在外面设密码

网友C(2007-06-1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请问在哪个外面设呀

网友D:
在低等级界面设计定高等级密码保护

网友E(2008-03-19):
我刚用HITECPWS6600的咋没连不上电脑啊,用ADP6.0的
咋人机上没DOW下载的按键,按COPY还要求输入密码.晕啊.难道要强蛮吗

网友F(2008-06-26):
在画面编辑软件里可以设置密码表,有1--9共九个密码等级,1最高,然后把画面切换按钮的属性中的操作等级设高点,操作时输入相应等级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F:
6600的上下载都是由它的软件adp6控制的。
上载需要密码是因为当初设计此画面程序时有密码,输入该密码即可

网友F:
pc与6600通讯不上可能是pc的com口设置不对,还有6600的download/upload port设置

网友G(2008-09-22):
关于下载和密码功能可以于我联系QQ516815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