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30):
请教各位大师,请问空压机为什么老是频繁停机?检查电源又正常,

网友A:
过热保护,查/下环境,及冷却通道

网友B:
制冷剂泄漏压差保护!

网友C:
自动阀压力没调节好,4Kg起动.8kg停止

网友D:
你是何种型式的空压机?工作压力多大?起动、停止的压差是多大?

网友E:
你是何种型式的空压机?工作压力多大?起动、停止的压差是多少?还有是空气频繁停止还是马达没有工作?你所用的空压机是国产还是进口?控制线路又是何种方式?

网友E:
如果是电气上的发病,我曾经遇到过上海出的<厂家忘了>设置不对,在触摸屏上改下就可以了.一个是修改下电机工作时间和电流,二是工作温度.一般情况下应设在80C以下。你的空压机是工作在风冷,水冷,还是自然冷却?

网友F:
应该说明控线路的一些参数,和空压机的型号和类型。

网友G:
l楼主的应该是英格索蓝的,是上海的产品,我们这也用这种空压机,你看下热保是实际电流是否相衬,再看下设定参数~,还有各个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