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30):
一台行车上使用的CJ12-150交流接触器,正常运行时嗡嗡声音很大,因为是新使用半年多,将磁心使用水砂纸清理过,不起什么作用,为什么使用半年后的接触器如此大的声音那?谢谢!!!

网友A:
1 铁心表面有锈蚀,有细砂纸打磨干净并涂上薄薄一层凡士林或黄油保护(不可太多,否则不易分离)
2  线圈固定卡子脱落或松动
3  固定铁心松动

楼主:
有时候停下以后再重新启动会有不同的变化,也很有可能松动引起的,周一上班看看吧,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