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CRC校验中

楼主(2007-03-31):
请问,MODBUS CRC校验中,被校验的各8位数据,和16位寄存器的高8位还是低8位进行异或?
为什么网上的讲法都不一样呢?

网友A:
下载一个MODBUS原协议吧

楼主:
从哪里下载呢?

网友B:
MODBUS_RTU的数据校验方式采用CRC-16(循环冗余错误校验)其步骤如下:
①预置一个16位寄存器为十六进制FFFF,称此寄存器为CRC寄存器。
   ②把第一个8位二进制数据与CRC低8位字节进行异或运算,将结果放入CRC寄存器。
   ③把这个16寄存器向右移一位,用0填补最高位,检查移出位。
   ④若向右移出的数位是0,则返回③,若向右(标记位)移出的数位是1,则CRC寄存器与多项式1010000000000001(A001)进行异或运算。
   ⑤重复③和④,直至移出8位。
   ⑥重复②~⑤, 进行下一字节处理。
   ⑦所有字节处理完毕,得到的16位CRC寄存器的高低字节进行交换。
⑧最后得到的CRC寄存器内容即CRC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