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31):
请问.FR-E540-1.5K-CHT 的变频器,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控制正转,结果会先反转1秒左右才正转,请问与参数的哪些地方有关..谢谢..

网友A:
减速时间缩短一点。不过你不带制动电阻的话,减速时间短不下来

网友B:
是停止状态下给正转信号后会先反转1秒左右才正转吗?

楼主:
制动电阻 我有加250

网友A:
多大功率的变频器?

楼主:
1.5KW

网友A:
400V级变频器用250欧的电阻应该可以。标准是400欧的。
现象能否再描述清楚点?变频器内部的停止时间设置多少?

楼主:
我现在问题解决了,,是变频器的下限值太低.我现在设5HZ就不出现这种情况了
加减速时间也可是设为0.5-0.1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