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31):
小弟用西门子的数控系统做淬火机床,以往都是用的802C/D.最近公司接一订单,用户要求用840D做,因没有接触过,所以有几个问题想向大家请教!

1.从有关资料得知,840D集成了S7 300的PLC.那么能否在原有基础上扩展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呢? 小弟原来用802C的时候,都是用SP主轴的给定输出一个0~10V的电压去控制其他设备,不知840是否也可以这样做?

2.如果840可以扩展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去监控一些其他设备的工作状态,譬如说去监控设备的电流,电压,工作频率等.不知在840D上是否可以创建用户的个人画面,来显示我所监控的参数.就好像用组态软件一样,可以做一些自己的显示窗口,功能按钮,功率曲线等等.

                    在此小弟先谢谢各位大虾的回复了!

楼主:
没人用过吗?

网友A:
没问题Q165050159

网友B:
完全可以,840D是把数控系统和PLC装在一个盒子里吧了,两个cpu 各自为政,相互通讯。
扩展im

网友C:
可以的,可以直接扩展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如果要进行组态的话,需要用到专用软件。

网友D(2007-07-12):
可以代替840D的数控系统
本系统采用最新的控制理念,国际品质、最优的价格。Hi800系列数控系统是哈工大海德盟与德国Power Automation公司联合开发的基于PC技术的高性能CNC。系统采用Window NT/2000操作系统及PA实时内核(Real Time Kernel),软件数控(Soft CNC)技术的应用及开放式CNC架构,使用户可以灵活地组态CNC功能模块,能满足数控切割机(火焰、等离子、激光、水刀、切管机等数控切割机,系统直接配套有调高数控轴)、数控车铣磨钻床、加工中心及各种特殊类型机床的复杂控制。系统直接配置通用网络接口,使其具有强大的网络连接功能,容易实现远程监视和控制,分散化网络加工,使现代化管理成为可能。Hi800系列数控系统都内置了高速软PLC(Soft PLC),符合IEC-1131-3标准,用户可以使用梯形图、功能程序段、指令表、流程图及结构文本等多种PLC语言编程,完成各种复杂的机床逻辑控制。以上如有询函请致信 gaofq998@163.com 或致电13836183998。
诚信为本、力求双盈

网友E(2007-08-22):
楼上的,等你把840D都替换了的时候咱也用用。

网友F:
bianchunlu
你会修淬火机吗?/高频部分,
如果会的话,下次联系你啊??

网友G:
没问题的,可以做,用模拟模块,然后配合HMI 用户画面来查看就可以了.

网友H(2007-10-06):
有精通西门子840D和802D的吗,做维修工作 地点广东南沙,有想跳一跳的朋友可以和熊先生联系13980589583 待遇和你的本事成正比

网友I:
FANUC  我会   西门子840D有点难   那 玩意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