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31):
小妹最近新任务,管理PLC和变频器,俺没经验,请问各位大虾,是不是保持设备清洁,常吹灰,就可以了?

网友A:
哈哈,这么简单就好作了.应该是PLC和变频器的维护吧.

网友B:
这是不够的,做卫生那是天天要例行的制度,现场维护要想做好,首先应把这个系统的图纸和软硬件技术资料拿来,看上它个把月,把它的原理弄清楚,把图纸和实物对上号。然后就是学着排故(排除故障),由慢到快;由生到熟。当你能够熟练的、准确地、快速的将突发故障检查锁定,并排除。让你所维护的系统连续、可靠的工作不耽误事,你就是一个自动化维护工程师高手了。那时,你的“身价”大涨,老板会给你加薪的。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二位大虾的指导,虽然我现在是一团雾水,但会向3楼大虾说的努力做好.

网友C:
如果天天都去排除故障那你也就等者被解雇吧~!
生产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