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31):
最近供水系统出现怪事,如图所示(不好意思,不会粘贴),电机使用将近2年,以前正常,现在是泵会转,但供不上水,将泵关闭后再重启,即能上水;更换新泵后亦是这样,单向阀也换过,都不行.
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是不是哪堵了啊........

楼主:
但每次不上水时,将泵关闭后再重启,即能上水

网友B:
是不是用变频控制的恒压供水系统,如果是看一下不供水时水泵转速是否降低了。

楼主:
不是变频控制的,用的是工频市电380V,50Hz

网友C:
1 泵内有气或吸水管漏气
2 水泵吸上扬程过高

网友D:
水泵叶片查看一下

楼主:
换了新泵,叶片应该没问题;
水箱高于水泵,也不会进气,开始也怀疑进气原因,排气螺栓等都检查过,也试验过,也无济于事;
恳请各位高手都来看看,多出出主意....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