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31):
各位大虾好,我现在要做毕业论文。方案是用变频器控制电力测功机对汽车进行道路
行驶阻力的模拟,
当处于发电状态时,也就是要给汽车进行加载,假如所加转矩为T。
我该如何控制变频器,T是与速度和加速度有关的量,现在就是实时检测速度和减速度进行加载。
我该如何控制变频器,因为对电机变频器方面不懂。望大家赐教。谢谢
是直接给变频器输入一个频率值么,是的话,这个频率又是怎么来确定的?
不是的话又该怎么去定
qq:345638165

网友A:
你是哪个学校的?什么专业的?性能底盘测功机的控制,需要有比较好的自动化传动基础知识才可以去涉足的。

否则,所作的毕业论文也仅仅是纸上谈兵,根本不可用于实践的。性能底盘测功机系统,是将行驶在路上的车辆,移植在底盘测功机的台架上,再现道路受力情况的系统,具有复杂的动力学关系,所以,加载方程式一个函数。在变频器里,进行函数运算后,控制底盘测功机实时施加道路阻力。

底盘测功机的控制核心是对主机的转矩控制。

楼主:
我现在有了转矩的数学函数式,是关于速度和加速度的。
现在需要利用变频器控制测功机加载,此时处于发电状态。我对自动化方面是外行,很想知道怎么才能利用变频器去很好的控制测功机来达到我所需要的转矩,
您能在详细说下么?谢谢您
也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那么你所用于测功机的控制----变频器,选好了吗?是哪家的?什么牌子和型号?底盘测功机的功率?

另外,讲什么呢?也不知道你到底什么地方不明白?是讲变频器吗?变频器,可以控制电机的转矩,这是常识。但是怎么控制,需要有具体变频器的结构和功能图才可以描述,而且,变频器的使用手册,会详细的介绍控制方式、方法、应用。

楼主:
好的,我再看看吧,具体选择什么样的变频器我也弄不清啊,因为很多什么矢量控制方式的,不知道具体就我的问题用什么控制方式好。但是我下载的三菱FR—A540L也没说关于控制转矩的啊。现在论文很着急啊,再说又是外行,对这方面不懂,唉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网友A:
哦,我不推荐三菱的,如果是采用日系的,做底盘测功机的话,推荐明电舍的。他是做测功机的专业制造商。

做测功机用的变频器,推荐的品牌有:西门子、AB、ABB、施耐德、伦次、等等工程型的矢量控制变频器,控制方式为VC,既有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而且是四象限控制方案。那你是不是又要问些为什么了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