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31):
内存区域
  I、Q、M、D、L分别带表的是什吗意思?
具体地址分配?
  还有在编程当中FC      FB的具体用法?是随便用的吗?
和在主程序中OB1是怎样编程的?

网友A:
I:输入过程映像;Q:输出过程映像;M:位存储器;L:局域数据。具体的地址分配于CPU的型号有关!
 FC是用户编写的没有固定存储区的块,需要保存的数据可以放在共享数据区。FB用户编写的有存储区的块,需用户指定背景数据块作为存储区。根据用户需要可以随便使用。子程序放在FB或FC这两个块中,OB1再调用。但在编程中应首先编FB或FC,再对OB1编程。

楼主:
谢谢上面的大哥! 讲解的比较明确!

楼主:
我们厂里面用的都是S7-400我想问一下对于FB和FC有限制吗?
比如说在编程过程中最多用多少个FB或FC?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厂里面用的都是S7-400我想问一下对于FB和FC有限制吗?
比如说在编程过程中最多用多少个FB或FC?
这要看你选择CPU的类型了,cpu类型不一样,FB,FC,DB OB  的块数.大小,容量,都不一样,

cpu321 FB最大块数512/大小16kb.FC最大快数512/大小16KB.DB最大快数511/大小16KB
CPU315-2DP,FB最大块数2048/大小16kb,FC最大快数2048/大小16KB.DB最大快数1023/大小16KB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