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7-04-01):
请问这里有没有人用ATMEL51控制多台变频器的
或者现成的产品.RS485通讯.czha1@yahoo.com.cn

网友A:
用485通讯就可以做的呀!!QQ  383482497

楼主:
[讨论]变频器的频率设定.
就是这意思.还要带键盘,可以设定任意一个变频器的频率.
中文液晶显示.

网友B:
要有明确的变频器通信协议,每台变频器设成不同地址(不超过31个),利用单片机的通信口,转成RS485通信就可以了,中文液晶也不固难,选个带中文字库的液晶板就好办了

网友A:
变频器可以直接和触摸屏用485通讯的!!QQ   383482497

楼主:
最好有现成的,我不想太花精力去开发,中文液晶我是用过.直接用触摸屏恐怕不行吧.
还要设定参数和与变频器通讯的.用康沃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