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7-04-01):
本人现遇到一个问发热上的问提
4条800W,2条600W发热管用3相380V的电压进行连接,接法为星形,发热管分配为
  2条800W,2条800W,2条600W(此两不能加在其他的地方).

1.这样的话电流分配不均,800W上面线电流为7.2A,600W线电流为5.2.为了使三相电流保持平衡,是否可以在600W上并联也电阻?但是该电阻不能发热

网友A:
功率=电流*电压!你说电阻会发热吗?根据你的情况,建议你把零线接在零压端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