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4-01):
接修一台艾默生变频器(1.5kw),无高压输出,检测高压侧光耦无电源电压,但是,偶尔有高压输出,请高手指教如何检修

网友A:
请问变频器内部开关电源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可能IGBT可逆模块有软故障了,IGBT软故障很难用万用表查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