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1):
请问一下14KW 380V交流焊机一次线应选择多粗的导线。

网友A:
用10mm2的铜导线绝对够了

网友B:
4个的就完全够了!如果是逆变焊机2.5的就够了!但焊机的通用接线一般都是4个哈

网友C:
14KW 380V交流焊机一次额定约36A,因焊机是断续工作的,用4mm2的橡皮铜电缆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