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1):
变频器F4的 3相380V进,380V出.负载11KVA
本人有一次去工厂检测机器时候,发现变频器在300HZ的频率下正常工作的情况下突然掉频,从300掉到0,重起,又可以运行,等10分钟后,又是一样,本人检查变频器发现没有报警
.检查从控制器出来的控制线驱动变频器信号没有.本人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望各位大哥,指点,共同学习............

网友A:
可能是驱动变频器信号线有点接触不好,也可能是干扰造成信号丢失!你应多找找原因,信号丢失而信号供电驱动正常的情况下变频器是不会显示故障的!看看接地是否可靠,信号线是否屏蔽?接线装头是否可靠!!细心点会发现问题所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