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用LM629来控制驱动永磁直流电机,增量式编码器分辨率为1000线,
驱动基本都正常,调试了很多PID参数,但是一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当电机运动刹车停止以后,隔了2-10秒,电机会继续往前走一点点,
我们目前的是采用位置逼近算法,没有位置过冲和来回振荡。

望能得到你们的指点,有谁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是电机问题?
PID参数问题?或者其它????

楼主:
有谁遇到过么?

网友A(2007-07-05):
这种类型的故障可以这样判断:
让电机空载(摘下所有负荷,只是空电机),然后试下,如果没问题了就是负载产生的力矩造成的,否则可以判断不是负载一边的问题。
如果不是负载问题,那肯定是你给了它启动信号了。
如果你用的是PLC,就监控一下,看看哪个语句出了问题。
再就是PID算法有问题。也许是“I”产生的。故障现象不是P和D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