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7-04-02):
各位老师:不是谁有模拟量输出的例子1可否提供一个,谢谢了

网友A:
不知你用的欧姆龙什么型号?我用过CJ系列的,看看模拟量I/O单元操作手册,只需要给相应的数据寄存器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B:
请说明具体型号

网友C(2007-05-16):
我也想知道
我有一个控制器   还有一个变频器
模拟量那块一个是0~20毫安 , 一个是4~20毫安。可不可以进行通讯连接

网友D:
我用的是CJ1M CPU11
用的是远程端子模拟量输入模块,DRT2-AD04,用的是4-20mA输入,在初始状态时,采集的数据变化幅度较大,如何能使采集的数据稳定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