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2):
[]我现在使用的是三菱的变频器。型号是FR-F540L-132-CH的。在外部电网有电压波动时变频器会有保护功能 停止输出。
求教各位高手高高手们。怎么样能取消此保护功能。或者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延长动作时间
我打算取消变频器的瞬时断电功能来改善一下,不知道有没有用啊??这样做有什么害处吗??

网友A:
加三相滤波器啊!

网友B:
好像没有取消功能的,它可以设定为有故障,但变频器一样有输出,不会停止的,说明书上有的。

楼主:
我有加了直流电抗器了。
4楼能说下具体怎么做吗??
我有看说明书,可没看到有可以让变频器继续输出啊。给个调整参数给我吧比如(Pr。。。)多少呢

网友B:
好的
[]变频器上有故障再试功能,有3个参数配合使用的,你看看。

楼主(2007-07-08):
感谢大家!!
根据大家的建议我做了些改动
现在有电网波动已经可以让电机继续运转了
减少了停线时间啦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C:
呵呵,一个解决问题的实例。封精鼓励一下。

网友D:
加输入电抗器

网友E:
晕 到底怎么解决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