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控制

楼主(2007-04-02):
有哪位工控大哥晓得编码器是怎样进行闭环控制的,我一直没有搞明白,最好能给小弟举处个小例讲解,依FX系列为例

网友A:
把编码器的信号接回PLC,用高速计数

网友B:
一般会用在,速度同步或张力控制上的,由变频器读编码器的位置,方向,速度.在和PLC经过运算的数据输出给变频器的信号如频率或马达转速,进行比较.从而形成的闭环控制.

楼主:
可我还是不明白怎么去编写那,哪位有资料可以发我一份吗
ruzhoujie@126.com     我跪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