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2):
哪位说说怎么搞?分软件实现和硬件实现么?

硬件控制是用什么硬件?
软件控制的原理又是什么?

网友A:
题目很大啊,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啊
能不能具体点

楼主:
请问可以通过定时器的方式几控制输出脉冲来改变速度?

另外在问下动步进电机的兄弟,能通过改变输出脉冲来实现电机的急刹车然后反向运行么?还是必须先制动然后在改变方向?

网友A:
你是通过驱动器来控制还是直接控制?

网友A:
一般必须要先制动再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