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触摸屏[求助]

楼主(2007-04-02):
HITECH触摸屏是1711型软件是ADP3在连机的时候老是出现“通讯超时”
不知道怎样设置?还有在触摸屏的后面有10个拨码开关应该在什么位置?
    我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你是和什么PLC通迅的呢?678应该在下面!如果还不知道给我QQ留言!383482497
我是HITECH的代理商!

网友B:
联机的时候 屏要在上传或下载应用才可以

网友C:
设置要真确,7在下面,还要DOWNLOAD/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