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2):
各位﹐請問是不是松下的PLC的輸入點X是不能在觸摸屏上寫控制的嗎﹖好象只能讀啊﹐不知其它的PLC也是一樣的嗎﹖

网友A:
是的,触摸屏只能操作双向(读/写)的设备如计数器、计时器、存储器以及输出继电器等。
输入点是根据PLC的ON/OFF决定的、不能写入。在触摸屏上可以用内部继电器与输入点并联控制(PLC用输入点控制后面的程序、触摸屏用内部继电器控制后面的程序),功能是一样的。